联想1G U盘接电脑不通电无反应

楼主(2012-11-07):
接一联想1G  U盘,接电脑不通电无反应,然后拆开目测无明显烧坏元件,测数据针1对地阻值542,数据2对地阻值543,供电角对地只有252,好像不太正常,一般也在500多吧,先不管他,主控老式的群联UP10  UT0709,现代的存储心片1G,测了一下,周围无件没有坏的元件,晶振是贴片的,12M的,换过也一样,测晶振两角对地也正常562左右,接上电脑,供电角有5V供电,里面重要资料,现在怀疑主控坏了,网上找了一下没有UP10的主控了,都是UP19  UP21的主控U盘板,不向下兼容的,本来想存储心片焊到那个买回来的U盘主控板上,但是不通用,要量产的,量产后资料没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U盘这么便宜也修啊,勤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