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k981-wt 按键怎么解锁?

楼主(2012-11-07):
一台方正 fk981-wt液晶 按键已锁定 电源按键已锁定 那位师傅知道怎么解锁 ?
解锁

网友:
把开关全部换掉试下

网友:
按住菜单键,然后开机 应该好了

网友:
关机 每个按键按10秒 依次测试 肯定有一个好使的

网友:
电源键也锁定了,通电自动开机。以上方法都试过了!无效
打方正400电话也没有结果(啃爹的方正售后是水平!!!!!)

网友:
实在找不到,找同样的机器,刷他的8脚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