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ASUS主板启动不了,请问朋友们是什么出了问题

楼主(2012-11-07):
ASUS  M3N78 SE主板,安装上CPU不能通电,一通电风扇一转就停,不安装CPU可以通电,但是工作大约1.2分钟左右风扇就停一下不转,一瞬间风扇又转,就这样反复的停.转.请问高手们我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检查修理。谢谢!

网友:
像这种单桥的主板大多是桥虚焊

网友:
如果CPU供电无问题,检查一下开机键电压正不正常,再加焊下北桥

网友:
IO问题,我经常碰到这样的故障,试试看

一样一样啊

网友:
北桥问题,我修过同样问题

网友:
换个cpu看一下,我就遇到个掉电是cpu的问题。这个主板上个7750的CPU看一下

网友:
风扇转下就停  说明CPU供电  有问题    建议 检测下   供电  是否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内存接触不好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也怀疑内存方面的问题。碰到过几例品牌机上华硕和微星主板内存问题,故障现象和楼主描述的类似。

网友:
华硕的板子就好出这样的毛病,你换换电源管理芯片试试...

网友:
CPU没有问题,可能是桥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电流保护的原因。

网友:
AMD的 桥出问题几率高

网友:
可能 风扇坏了   换个风扇 看下   我去问下师父

网友:
看看是不是IT8712 KXS的IO,一般这种故障IO问题多

网友:
cpu边上的管子检查了没有发现明显问题.桥我没有办法焊。现在看来问题是解决不了了。谢谢大家的帮助,望提一些好的建议,最好是直接的。谢谢

网友:
拔下12V CPU供电插座会不会这样,检查一下CPU供电MOS管

网友:
上CPU转下就停,CPU的供电有问题呢,把小4PIN断开再触发试试,如果CPU供电没有问题,那就是北桥内部有虚焊了

网友:
拔下12V CPU供电插座,就不断电了,这时测量cpu边上的管子,没有任何电压了,不带电检测没有发现管子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