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GJ17L3闪屏 求助!!急!!!

楼主(2012-11-07):
联想LXH-GJ17L3闪屏 求助!!急!!! 这个闪屏有没有通病啊!!
闪屏

网友:
是不是LG的屏啊

网友:
屏问题 换个平试试看

网友:
和高压板没有关系吗?

网友:
查电容和高压部分
同意楼主:
0.0
中级学徒
同意楼主:

网友:
用高压板点灯还闪吗? 确定是哪部分问题

网友:
闪屏 换个屏试下是否屏的问题 不是的的话就是看下灯管 高压条 和 on/OFF控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