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板号mbx-224

楼主(2012-11-07):
sony 板号mbx-224  vga供电的场管PQ42 DS极间正反向阻值只有15Ω,PQ43DS极间正反向阻值是188 284,请问各位正常吗?

网友:
应该正常的,因为你量DS时相当于打这组供电的对地值  。如果是给显卡供电那15左右的值是正常的么 你想判断管好坏可以拆下测量么 或者打上下官的G极对地值来看下

网友:
楼主感觉不对   换掉 啊

网友:
正常的。现在的情况是VGA_VCORE没出来还是怎么滴?

网友:
vga供电场管DS极阻值只有15Ω,很正常呀  下管S级接地  显卡的阻值本来就是比较低的

网友:
明白了,谢谢各位

网友A:
现在是待机不稳,通电,待机电流一下子冲到0.02A或0.03A,又掉到0,按开机键不触发。然后跑3V5V待机芯片的电路,主供电DCBATOUT没有,然后到PQ2的D极测量,也没有,S和G都有18.8V的电压,换了PQ2还是没有,纳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待机不稳,通电,待机电流一下子冲到0.02A或0.03A,又掉到0,按开机键不触发。然后跑3V5V待机芯片的 ...

怎么听着像保隔没过。

网友:
谢谢,我再查查

网友(2014-07-02):
楼主修出来没?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