瀚视奇 hw191a上半个屏正常,下半个屏闪烁

楼主(2012-11-07):
  今天接到一台瀚视奇 hw191a上半个屏正常,下半个屏闪烁,

网友:
屏坏了...不用纠结了..

网友:
屏坏,肯定的

网友:
屏坏了,经常碰到上面正常下面不正常的。

网友:
直接换面板吧,朋友,不用想了

网友:
屏坏了 直接放弃吧

网友:
屏坏。用新机器吧

网友:
不是啊   没有办法换了 电源板和驱动板都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