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ep43t-s3l 坑爹的维修····

楼主(2012-11-07):
先上图· 故障为不加电···
上电源· 触摸各芯片看有没有发烫的
       ·侧 待机电压有 5V
个人经历(  技嘉大主板 不上电  南桥故障占多数··  ) 心里有底就好下手了··

  用示波器打32.768两脚有形···  但是刚把示波器点在晶振脚上 九上电了···心想这个 问题太简单了··
加焊无果·· 换晶振和电容 。 106无果  MD  还是挨着就上电··再来最后一招·· 只有加焊南桥了 还是不行··
这下心凉了··· 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怎么就搞不好呢····
   调整心情上论坛···这种问题论坛太多了··问题也就那么几个···一一查明···一一对照··故障依旧···
正好又一个客户 拿来一片一样的主板··  就对照了一下    原来不知道是谁在CMOS跳针 加了个帽子····  记忆中  技嘉的主板基本上没有这个调帽··拿掉后  问题就解决了··· 、

想想 心里有个问题···  就算加了调帽 点晶振 应该没有反应的   各位能指点一下么“?··

网友:
哈哈,上家太卑鄙了吧

网友:
肯定是和上家价格没有谈好,人为故障不好搞

网友:
   楼主 为什么 首先不巡视下呢?  哈哈      你那上家干的事也有点  缺德。。。

网友:
唉!上家维修者也太奸啦!咋能这样啊!

网友:
是同行拿来的   应该是他的上家弄的手脚··  因为主板有点多··  没有仔细看··

网友:
楼主你主板好了没?
搞维修的好多都这样

网友:
怪自已没有好好看看

网友:
也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

网友:
上家太有才了。 你是接上电源才去量晶振的???

网友:
楼主差点中招了,呵呵,维修人员的素质和公德在此体现了。

网友A:
先不管你的问题是什么。楼主能告诉我你们为什么喜欢加焊英特尔南桥!你加焊好几块!!!82801GB的南桥容易虚焊?你们颠覆我的维修思路了!!!我维修的主板不低于500块了(我专做二手台机主板),只遇到一例英特尔北桥空焊!虽然我水平不高,但是哪里容易出问题,我还是有资格说的吧。

网友:
很多维修的人  都这样  搞不定的 就在加个故障

网友:
人为故障不好搞

网友:
是不是COMS放电的跳帽啊,那些不上电是有可能的哦

网友:
还好是加跳冒,要是桥周围扣个小电阻电容什么的,就蛋疼了

网友:
一般情况电池放电跳线帽是要查的哦!

网友B:
技嘉的貌似是那种两脚的,加上了跳帽就等于将vccrtc对地了呀?难道你测量的时候vccrtc正常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不管你的问题是什么。楼主能告诉我你们为什么喜欢加焊英特尔南桥!你加焊好几块!!!82801GB的南桥容易虚 ...

估计我运气比你好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嘉的貌似是那种两脚的,加上了跳帽就等于将vccrtc对地了呀?难道你测量的时候vccrtc正常吗?

对的···都是等着拿走的··谁有时间去查电路···20十分钟不好修的 就留下来了

网友:
吗的什么人都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估计我运气比你好哈

呵呵,你这就算是南桥的问题,加焊也不会好的,CMOS跳线上有跳帽,RTCVCC供电被拉低,实时时钟电路没工作,当然不会触发。。。怎么跟你南桥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这就算是南桥的问题,加焊也不会好的,CMOS跳线上有跳帽,RTCVCC供电被拉低,实时时钟电路没工作 ...

我是说  以前的那些版··过程不重要 ···修好就行

网友:
有些主板   不上电池  无法开机的   (个人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