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71/61变频器的冷却风扇什么时候启动?

楼主(2012-11-07):
在维修施耐德ATV71/61变频器的时候,其冷却风扇在变频器上电时是不转的,但具体什么条件下才转,本文将给出完美解答!

网友:
不太会搞这个    看起来好  大的样子    什么机器啊

网友:
变频器的风扇,好多是用内部检测温度作为启动信号的,在散热片达到了某个温度值以后,散热风扇才开始运转的,等温度降低到某个数值后,风扇停止运转。通过这种方式,延长变频器散热风扇的使用寿命。
在变频器的金属散热板上,安装有温度采集传感器的。

网友:
这些风扇都是温控风扇来。不到温度不转的!

网友:
也不完全如此啊,有的变频器比如施耐德ATV61/71大功率变频器,它的冷却风机在变频器接收到运行信号时立刻启动,但此时的变频器散热铝板温度并不高。

网友:
变频器的风机启动是根据设计的不同而不同,有的是不受控的,上电就工作,有的是可控的,可以根据你的要求来设置成一直起动或在运行时起动,而根据温度来控制的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