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迹般的好了。。。

楼主(2012-11-07):
           我很纳闷   INTEL 主板故障开始为 不跑吗码  复位常亮     这个板子在被我检测后 没测到问题点     问了同行 他们说 直接干桥吧  我就试着去做桥  在准备上BGA时候我说 放下电看看有什么效果没有   在做BGA    结果 奇迹发生了  !
   激动时候到来   跑码了。。、。。_ _!    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从未见过   高手们来帮我解释下    让我也好理解下

网友:
老天给你送钱呗

网友:
拿到板子,修之前,最好先放电,清CMOS

一样一样

网友A:
本来就没坏,CMOS数据乱了

网友:
这个很正常,修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没坏,CMOS数据乱了

吸取教训了  以后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  呵呵

网友:
纯属正常,淡定。。。

网友:
meici每次搞主板都是先放电

网友:
先简单。后复杂、

网友:
这个真是送钱。 同行说的啥呵呵。。。

网友:
那就是BIOS问题,恢复就OK了吗。

网友:
cmos设置错误,导致CPU不知如何运行,

网友:
COMS资料错误,放下电就好了,以后修主板都先放下电

网友:
一般拿到板子都习惯性的放下电,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网友:
不会修主板的时候我就知道先放点了

网友:
说的是道理我以前也是

网友:
部分被电路保护了

网友:
COMS设置问题,放电就等于清除COMS,淡定,这正常

网友:
只要能上电 第一件事就是放CMOS电 每次都是 有收获

网友:
BIOS也是一个软系统,有时候也会当,放下电等于复位一下,很多主板都这样搞好,见怪不怪

网友:
桥轻易不要做,查好在做

网友:
我有个板子放完电就不触发了,最后实在没办法给顾客陪了一块~!

网友:
祝好动继续

网友:
放电正常是经常就会碰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