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E42插电池大短路问题?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2-11-07):
联想E42单插电池和适配器,开机都正常,同时插上电流表提示短路,电流达到5.07A,电压被拉到16V。
PQ9_MOS管已被更换,单接适配器G极电压18.9V,PACIN电压3V,ACOFF电压0V.待机电流0.04,   3、5V正常。
无思路。求解

网友A:
看下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充电电路两个MOS管换掉就OK了.

网友:
这是切换电路有问题,楼主查一下,应该是电池适配器没切换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保护隔离电路

待机的3v5v是有的

网友:
看看充电电路有没有异常

网友:
谢谢大家支持,问题找到了,保护隔离第二个MOS(PQ11)管以前烧坏了,随便换了个导致的。现在换了个一样的,问题解决。
为啥导致这个现象现在还不知道,不过总算解决了。现在运行平稳。

你一定把沟道搞错了,我以前也遇到过一次,P沟道换成N沟道的,电源电池一起用,大短,单用都行

网友:
以前都是换板,现在开始研究芯片级了

网友:
把保护隔离和充电电路看下,MOS管的可能大点

网友:
这问题要是让我遇上了我还真不知道怎么修嗨。真是不知道怎么办。做什么都难。如果就一样还可以用烧机大法。

网友(2014-07-05):
一般是有个管子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