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0

楼主(2012-11-07):
型号:ACER 4740
板号:la5681p
现象:掉电
此板到手上属二修板(EC动过),后更换EC (还是有点不放心),CPU电压出来了,上U和内存开机,嗯...上不去!现量电压显卡这边的电压还没有出来,追其根源开启显卡各电压的DGPU_PWR_EN信号没出来。这个信号是PCH发出来,查PCH各工作条件都没什么问题,隧烤板加焊之....洗洗干净量阻值没问题上电也显示了不过花屏

刷BIOS,换显卡,(换显卡时不小心一个显存短路了,买新料换过了),那位师兄有这方面经念,麻烦分享下思路,先谢谢啦!!!

网友:
还是显存的问题,楼主还是看看其他的显存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换上了新显存,还是花,是乱码那种得

量一下现存的电压

网友:
描述的模糊,没怎么看明白

网友(2012-12-09):
我也有台一要的,也是这个显卡开启没有,正在研究中

网友:
现在花屏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啊看看丢没丢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