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接市电 风扇就转 各线都有正常输出

楼主(2012-11-07):
(图片)

网友:
看看绿线那一路短路没有?

网友:
我们一般 不修电源 电源修起来有点危险啊

网友:
闲的没事搞一下电源,基本上给客户是不修的

网友:
这个电源是我所见过的最省料的电源了,一看就没兴趣了,一般直接拆了作备件

网友:
这个真是够杂牌了!

网友:
这些垃圾中的垃圾电源,用上去容易损坏主机配件,修了也没有什么价值,质量太差了,拆件用算了!

网友:
电源不怎么样,可是风扇是好风扇,应该是台达之类

网友:
查启动瞬间电路是否很大,待机电流0.01~0.02A,启动后0.07A左右,过大就说明有短路,电路正常说明有有元件性能不良,继续查

网友:
这个电源也太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