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7):
主机频繁重启,内存、显卡都换过不行
显卡

网友:
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先查一下开关接地短路没有

网友:
开机多长时间重起???

网友A:
我是新来的

网友B:
要么散热,要么电源

网友:
你用精简模式测试主要部件,然后一点一点添加

网友:
运行到哪步重启的,也没说清楚,不好分析的。

网友:
你必须先用排除法确定是不是主板问题

网友:
刷BIOS试一试。

网友:
首先换电源 再者重装系统 cpu是否过热 外接设备有问题 Rset键不良 硬盘坏道 主板桥片散热不良

网友:
是不是重启键坏的?

网友:
谢谢各位指点,查出毛病了,是开机键坏了,拔掉开关线直接短路那两个针能正常启动。后还开关按钮好了

网友:
检查重启的时候 应该上来就把机箱面板的线都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