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g2220hd显示不亮

楼主(2012-11-07):
今天同行送修明基显示器 接电不开机 三下五除二拆开了  测各路电压12v5v3.3都正常  按键也有电压就是开不开测了下晶振的电压才0.8师傅们正常吗这个电压电压不正常的话是不是mcu的问题啊

网友:
晶振电压用数字表和指针表的数值也不同 只可做参考

网友:
最好用示波器

网友:
直接换版  简单又方便还赚钱多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了

网友:
朋友们我修好了我在网上定了一模一样的驱动板子也不亮气死我了以为是坏的驱动板子,我觉的发回来的不可能是坏的,只能查按键板有6个电阻别的没有,测测阻值基本一样,没法子了只能按个拆到r5r6竟然亮了太高兴了,白定驱动板了

网友:
前天修个跟你差不多。联想的,电源板电容鼓包了,换好还是点不亮,查电压都正常,再查驱动板,也OK。
于是查开关板,3.3V有的,可是就是点不亮,于是乎,除了ON/OFF没拆剩下的按键全部拆掉,OK!

网友:
明基的先换按键,我前几天没有看见你帖子,没给你建议,不好意思

网友:
按键是单独特别的,你要是专业维修的就应该备点,上淘宝搜明基按键

网友:
按键问题害死人啊!我上次接到一个开机一会而就会自动关机,最后开好机我就把按键拔掉就正常了,确定了是按键问题,我用复活剂把按键洗了下就OK 啦

网友:
你都没有一一排除就定驱动板,人才也你

网友:
哎~按键害死人啊。。。我遇到过。。。

网友:
学习了,显示器修得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