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无内存复位。三代内存复位不出来要满足什么条件?

楼主(2012-11-07):
三代内存复位不出来要满足什么条件?
一台东芝L600的机子广达TE2D的板子,HM55平台,P6000 CPU 独显的板子。SM_DRAMRST#偏低,0。19V,正常应该为1。5V,上拉没问题,现象是开机电流1。2左右,10秒左右自动关机。把SM_DRAMRST#上拉电阻短接,可以亮机显示,但也一样是相同的时间自动关机。内存PM_DRAM_PWRGD等各路PG都正常,供电也正常。BIOS写过。大家给点思路。

网友A:
查看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一台  是联想g460的  笔记本跟你的一样的问题

网友:
换根内存试试看,不行的话查查偏低的那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看保护隔离电路

不明白和保护隔离有什么关系

网友:
楼主先换个CPU试下 断开SM_DRAMRST#与内存的连接 直接让上拉电阻拉到高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