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从台式机电源上直接取dc12v 2A的电吗

楼主(2012-11-07):
RT
供旧笔记本液晶屏改的显示器用

网友:
功率大的电源可以。有好多联想品牌机的电源自带了一个

网友:
绰绰有余,台式机电源12v最少应该有10A

网友:
可以接好几台显示器呢,哈哈

网友:
完全可以的,就是体积电源太大,还是单独买个美观。

网友:
当然可以,啥问题没有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黄线12v 黑线接地,为啥用万用表测出的是10v多呢,先马电源,数字万用表,dt9205

能接12v的设备吗

网友(点评):
明显电源输出偏低了!拿去维修吧!

网友:
拿电源点一块板试试  如果正常的话 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电源正常使用,接光驱,硬盘都可以正常读取,就是测的电压有点小,怀疑数字万用表的误差

网友:
体积大了点了,可以找个带开关的电源固定个位置,再把各电压线分线接出来,用起来也满爽的!

网友:
直接从电脑 主机里分啊,显示器 猫 什么 的电源都可以从主机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猫 是9v的 就不行了吧。。。机箱电源没有9V 输出

9V 多数可以用12V的 我都用监控12V的电源 当9V 猫 路由器 的电源 用

网友:
我以前也试过。虽然用着心里面有点怕但是也用了不少。时间。

网友:
要是怕烧,用个7809把12v降成9v来用

网友:
一般用12V都没问题,我发现好多的电源上标的是9V输出,实际我用万用表量都是12V,还是楼上说的好了,要是真担心就稳压下,心里得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