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tm5720加焊显卡掉电问题

楼主(2012-11-07):
宏基5720开机黑屏一长两短报警
加焊显卡后裸机显示正常但是进系统接耳机没有声音,于是关机后装上喇叭,再开机就不显示了
电流跳变到1.35掉落到0.88再回到1.2在掉落到待机状态的0.05

请求高手解答

网友:
应该是显卡没有做成功

网友:
把显卡拔掉开机,电流0.88不掉了

网友:
是什么显卡呀!是不是加焊坏了呀!

网友:
显卡做挂了,换个显卡吧

网友:
换显卡吧,做坏了

网友:
显卡没做好吧

网友:
显卡是ati216mjbka15fg,真的是显卡坏吗?
那为什么加焊后还能正常显示呢?
说明当时是没有坏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