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开机0.84A掉电重启循环及联想V450不认网卡修复

楼主(2012-11-07):
SL400机器是NV独显的。裸板自动触发0.85A掉电重启。按电压 时钟复位来。测主板各大小电压均正常,上CPU假负载测CPU复位正常。不上CPU 电流在0.65A不掉。根据以上信息判断应该是CPU还没有正常工作。还有可能是CPU和BIOS通讯不正常。刷BIOS无果。准备用带灯假负载测CPU和北桥之间是否有数据线开路。然后拆下CPU座后面的固定CPU散热片的铁架子。上CPU测试电流居然1.多A。然后再开机还是原来故障。于是用假负载测。发现自己的假负载不知道什么时候坏了所有灯不亮。拿着板子去同行那里一测所有灯都亮。没办法上论团。好几个说掉电换南桥OK。没思路的情况下只有瞎换了(没示波器就是不方便每次到这一步就无法测量了)。先换南桥无果。换北桥无果。之前还换了CPU。没则了。。。。。。。
  理下思绪:原先拆下CPU座后面贴片的时候跑了一次。难道CPU做虚汗???可是用假负载测试过了全亮的啊。没办法再看一次。这次发现有一个点一亮一灭。哈哈CPU做虚汗。用手使劲压住那块就OK了。之前也压过不过是压CPU核心所以还是没有用。导致误判。

V450不认网卡。测试网卡供电3.3V只有0.7V。阻值正常。上图 Q7网卡供电管子第二脚无电压,Q8第二脚EN_WOL开启信号也为0V。 EN_WOL直通IO。IO同行以换。不考虑。为了节约时间上图L3直接上一电感,除去Q7 Q8开机插上网线直接上网。

补充内容 (2012-11-9 16:49):
SL400最后加焊了座子也不好 最终是CPU和北桥有条线断路  飞线解决了 。弄死人了 断了就断了呗。还时号时不好

网友:
谢谢 我知道了 我也修到掉电故障 我也加焊试试

网友:
说真的, 笔记本CPU虚的我基本没有遇见过   哈哈  。

网友:
学习了  尤其是第二台

网友:
这种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有的掉电没示波器很难修啊,楼主厉害

网友:
桌子空汗的少。

网友:
CPU座空焊的还真是很少见,估计是机器被摔了吧

网友:
案例2中的EN_WOL正常应该是低电平吧,要为高电平后面的Q7就截止了,怎么会产生网卡电压呢,应该是其他的问题哦

网友:
是INTEL还是AMD的容易CPU虚汗

网友:
INTER的CPu座子坏的少之又少

网友:
这机器还真有座子问题,不过打紧散热器后,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