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屏后-系统里找不到WINDBG所要的Dump文件,怎么回事

楼主(2012-11-07):
多说WINDBG需要调用minidump里的Dump文件。

但是我的XP系统下 “C:\WINDOWS”怎么找不到 minidump文件夹,更谈不上Dump文件了

原先是这样的,不过没有设置虚拟内存(本机内存2G所以就不用虚拟内存了)

刚刚在 “上图”的基础上加了“下图”(近短时间需要用到占内存比较大的软件,所以加了虚拟内存)

这样应该可以生成DMP文件了吧?

还有题外话:是不是可以让机器快速蓝屏,就用虚拟机吧,想看看有无 Dump文件产生
目前本机完好,就想在另外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器上,用的系统也是一样的,那台机器前几天蓝的时候也没开虚拟内存;来找一下蓝屏的原因

网友:
我的参考文档
不能发外联?只能截图了

这里有个疑问: 一定要把 虚拟内存 放到系统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