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2-11-07):
电原板不接驱动板,有12V5V,接上驱动板,5V变2.2V12V变8V,是驱动板坏了,还是电源板坏了
显示器,电源灯不亮

网友:
后级没短路就是电源板带载不良

网友:
先查驱动板短路没  高压输出不稳吧

网友:
这个不一定!都有可能!

网友:
加焊一下开关变压器试试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试先接5V 试试  5V 正常就电源板问题,这个最简单

网友:
对,直接换驱动板试,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先要区分是驱动板子的问题还高压板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