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M20LA液晶监视器不开机,电源输出电压低

楼主(2012-11-07):
创维M20LA液晶监视器,不开机,电源板输出电压只有5V左右,是1207AP的电源芯片,好几台都是这样的毛病,很多原件都测了,实在是找不出毛病,有人能帮我分析一下吗

网友:
这5V是个待机电压吗?有没有开机控制脚? 如果正常应该12V,但只有5V,好好查查稳压或电容。

网友:
顺着12V电往回查呗,那里没有电,就是哪里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