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液晶监视器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低

楼主(2012-11-07):
有台创维M20LA的液晶监视器,电源板输出电压只有5V左右,是1207AP的电源芯片,好几台都是这样的毛病,很多原件都测了,实在是找不出毛病,有人能帮我分析一下吗

网友:
正常输出应该是12V

网友:
查光耦和TL431,看看用螺丝刀短接一下(不要超过1秒)光耦低压断,看看电压是否会升高,短接光耦高压端电压是否降低,判断一下是那边的问题

网友:
光耦431都没问题。就检查PWM芯片输出电压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