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插错了外接电源不能开机

楼主(2012-11-07):
家里两台
笔记本
,老婆把联想的外接电源(20V)插到IBM本子上(16V),后来就开不了机,郁闷啊,虽然IBM太老了,可我还舍不得扔啊,大侠们估计是哪儿坏了,还值得修吗?
开不了机

网友:
如果你实在是舍不得的话,那就修修吧,得检测后才能确定呢

网友:
电压过高 容易烧板子 肯定是短路或哪烧了

网友:
恩,不检测不好说是哪坏啦

网友:
不检测,谁也说不准的,是吧。

网友:
可能是保护隔离电路损坏了吧!

网友:
找个地方检测一下吧我们这边一般不收费,或者收费很少的,不修的话

网友:
直接拆开 插错电源肯定烧坏哪个地方了 简单的话 说不定自己都搞定了

网友A(2013-03-21):
我的也开不了机了,有大师傅没,说说啊

网友(2013-07-16):
电源管理芯片可以看看是否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