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22寸液晶显示器,显示颜色发黄

楼主(2012-11-07):
如题所诉,开机显示无信号这几个字的时候颜色正常,一旦进入桌面整个屏幕的颜色都发黄,vga线和主机都没有问题,,难到是驱动的问题吗,那位同行见过这个问题。。给说下。。谢谢了先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可能是灯管老化所致

网友:
程序的事 编程器清24c04 或是24c02 9成搞定

网友:
检查一下VGA的三基色线是否有断的,还有灯管老化也是此故障
斗SHHJ

网友:
刷程序或者你恢复一下工厂模式试试

网友:
 灯管老化 导致

网友:
看是什么黄,同图不好判断,灯管老化,驱动三色不正常,或者屏坏都有可能啊

网友:
显示器进设置,色温调一下,不行的话就选择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驱动板VGA空焊照成。 这机子有这个问题

网友:
两种可能都有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