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ZN68-AM 开机掉电

楼主(2012-11-07):
开机能显示 用5分钟后掉电 有时候用几秒就掉电
我把桥重值了 涛声依旧

网友:
掉电很快的时候 不插CPU供电用多久都可以

网友:
哪位大哥有没有这个图纸 先谢谢了

网友:
找CPU的供电        管子的阻值   应该是哪里虚焊

网友:
cpu 的EN没有电压,找D4双二极管去掉

网友:
一直有en电压

网友:
桥本身的问题

网友:
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这个桥我没有啊,又不敢发新的,修不好就亏了喔
又有一点怀疑是CPU那边的问题。有没有谁修过这种啊,帮忙指点下,谢谢

网友:
我昨天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了

网友:
有可能是VTT负载电压问题!!!查一下!我之前遇到过,我加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