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945台式机主板奇怪故障!

楼主(2012-11-07):
今天一客户说机器黑屏,插诊断卡跑0d    集成显卡!      寻思接触不好   再弄就不触发了,开关有电,南桥晶振没电!怎么修!谁知道啊

网友:
查RTC,RTCRST、、查触发的条件

网友:
知道的大虾帮个忙啊,会是哪的问题啊,下一步怎么查啊,我是新手

网友:
检查电池,跳帽,还有待机3.3v有无送到南桥

网友:
会不会是北桥

网友:
FOXCONN A74ML-K主板不触发

网友:
刚才我烤了下北桥附近的场馆,触发了。又是档OD         ,趁热能触发,凉了又不触发了,难道真要干北桥?各位大虾给出出主意吧

网友:
给客户换主板了,反正不是桥就是桥周围的场馆了,元芳你怎么看/?

网友:
我今天有块848p吹会北桥正常跑马,凉了就档 0d 01 c5,真是蛋疼啊

网友:
跟我的一样,945富士康的,跳帽没电压,电池电压也被拉低只0.9-1.5V,把一个电阻连着跳帽的拆了,电池就回来3V,装上电阻就没有,搞了好久,没搞好

网友:
维修不好做啊

网友:
确定南桥金正没供电 那就吹南桥 要不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加焊了不行,重植没找到钢网,买了117片不够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