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19显示器换灯管后上板白屏

楼主(2012-11-07):
今天给一个宏基19液晶换灯管,很小心的,屏什么的都没动,可换完后上板白屏,刚试了下板能点亮别的屏,对于屏电路接触很少,不知道从那里下手,郁闷。

网友:
你先看屏电路上的保险是好的坏的,然后看五大电压,最后换主芯片!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白屏一般来说还是有救的

网友:
没有屏供电吧

网友:
看看屏的两个角 玻璃一定压炸了 完了 我就搞过这样的 赔了一块平

网友:
既然已经很小心了,那就先插插屏线吧。

网友:
说什么都是假的,还是自己好好地量量各个电压,屏供电,VGH电压

网友:
保险应该挂了 测下屏芯片是否好坏。。

网友:
屏线插没插好啊,大哥!

网友A:
屏供电5伏正常,AAT1168升压蕊片21脚没有13伏电压输出,现在不知道是AAT1168坏还是稳压二极管坏,二极管正反阴值150   400   屏什么的都没动,想是不是静电烧坏了。

网友:
电路图跟这个一样,稳压二极管是3条腿的小管

网友:
估计是5楼的预测诗对的啊

网友:
是不是没接好啊,先用其他东西测试下!

网友:
屏线插了没有?屏供电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供电5伏正常,AAT1168升压蕊片21脚没有13伏电压输出,现在不知道是AAT1168坏还是稳压二极管坏,二极管正 ...

既然已经查到AAT1168的21脚无电压,说明问题就在这里,5V供电正常,从1168的PDF中看,21脚与5V供电之间仅隔了一个升压电感,如果中间没有短路的话,就要测1168 的21脚对地电阻是否是0。否则只要1168没有击穿,21脚至少电压有5V啊,再仔细查查吧

网友:
都这样牛B   我学习了

网友:
如果屏线没有插反的经历一定是向5楼所讲的屏角碎了。果然如此的话就是屏报废了。

网友:
希望不是屏线插反了

网友:
不熟练换灯管还是采用不拿掉屏的换法吧

网友:
应该是平供电额问题

网友:
查查驱动板

网友:
升压电感是通的的,它的阻值很小,现在测电感二头全是5伏,没有升压

网友:
液晶现在还没处理好,蕊片已经发了,等回来换上试下,试完后跟大家分享

网友:
查查屏电路的保险是否损坏,在查查屏电路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AAT1168B换过了,情况一下,不知道怎么加事情,0001是论坛里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