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1G I5 进水 两灯连续闪

楼主(2012-11-07):
进水的本 刚来的时候不触发 客户拿来的时候说进水还用了一段时间 后来花瓶了 还在用 有过了一段时间 按钮就 没触发了
我估计是完了 没戏 肯定烧了不少东西!!

拆了看看 显卡的背背后面有痕迹 2显存明显泡了水
量 没有短路 上电 有3V 5V  开关有电! 触发没反应  下图看看量

EC工作条件基本满足!
触发完量 KBC_PWRBTN#跳变   EC发给 PM_PWRBTN 也有跳变

上次遇到的是HP AMD的CQ40 和这的现象一样 不过CO40的是VLAW 1.2V没出来 导致桥的没法工作
这次的不一样了  只好换桥了  不过换的时候我把EC的bios给刷了  换完桥 一样呀!!(拆的桥不知道好坏)看电源待机电不一样了 再量3V 5V 没了 完了 坏了  也不短路 哎  打算再换个桥 !! 想想 还是把EC的bios 刷回去看看
好了 有3V 5V了 触发电上去了到.0.820 不动了 再断电 上来了1.5 左右  接屏灰的 完了RBG 颜色互换 拆显卡没发现有水的痕迹 只好换显存 这进的最 多了 能开机了显示了 不过有时还是到0.8-- 就不动了  断电后 有正常了

网友:
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呢 看到最后感觉也没修好是吧!

网友:
问题是 电源灯蓝色 和电池灯黄色一起闪 而且系统很慢 看看没识别到电池!这是接上电源和电池的现象
单接电源一样   单接电池的时候 黄灯闪  触发一样闪 电池确定是好的 !!
无语了

去电池 ACIN 3.3 V   DCIN 19V   VDDSMB 5V SCL SDL ACOK 3.3V L10 8V
觉得应该没问题 换了88731 一样@@@   难道还是桥  取了桥触发还是2闪!!
无语 想换个ec  没有EC了  没头绪了 看看有高手给指点一下 !!

网友:
看楼主的意思还不稳定,后来怎么弄了呢?

网友:
对啊。后来怎么个结果呢?

网友:
我觉的应啊是这个问题 : 没电池接上电源 EC认为电池放电 而且认为电池电量不足 所以闪 但是这样解释有不对  等换个EC试试看看吧

网友:
等着高手分析分析、、现在接电源能亮。电池能触发但是进系统特慢、而且电池的黄灯一直闪。充不了电

网友:
不怎么明白

网友:
烤一下板子再说吧。。

网友:
我修好了  还是EC biOS 程序的问题 !! 刷好了 我把好的EC BIOS 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