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弄电源板怎么办?

楼主(2012-11-07):
   今天搞液晶实践,前后左右,啪啪啪声音吓死人,不敢弄电源板了,大家说该怎么办啊?我都想把液晶的课程退了。

网友:
呵呵  我们以前也是这样的  一高一次下一次就敢了

网友A:
发消息给老婆,老婆说,不行的话就不学这个了,我也在考虑

网友(点评):
不是吧。这么严重???又不会电到人。220V电路有保护的。

网友(点评):
哥们,没事的,电着电着就习惯了。谁刚学的时候都被电过,我以前被纯屏的电得一直膀子麻了老半天呢。别当回事就行哈

网友:
电不死人的,我不怕,怕的是拿着电源板一头雾水,不知道怎样测。到现在只会测前面高压部分,300V高压出来,后面的不会测了。不知道各位前辈是怎样过来的。白天主板,晚上液晶,时间受不了,不知道要不要留级

网友:
怎么会这样呢?连这点都克服不了人生遇到其它一些你害怕的事情就退缩?220V电不死,我一个月总有那么几次,炸管也炸不死人,电容爆也只是有些响,习惯了就好,

网友:
主板可以复学  只要你资金充足第一个月主板在主板复学的那一个月里可兼液晶!   如果资金紧张两样都学回家可对视屏反复反复反复

网友:
不经历风雨怎么会见彩虹,不经历电击哪儿会修东西  !

网友(2012-12-10):
这有什么好怕的,220V有保护还怕,大不了给300V电一下,电电更健康

网友:
说得没错,电电更健康,不电电怎么学得会修呢!

网友(2013-03-09):
多电两次,多听两次爆炸声就习惯了。   俺们都是过来人。

网友(2013-06-26):
我也有点怕啊,但没办法,自己小心点了,220V有保护?电不到人?这个不是很清楚,修电源板时,我通常会把保险去掉,接一个40W的灯泡上去,常亮就是有短路,一亮即灭为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消息给老婆,老婆说,不行的话就不学这个了,我也在考虑

不接电源,大电容会电人,不过感觉还可以,450V只是瞬间的事

网友:
有什么好怕的,炸鸡才能学到东西呀 ,我以前刚开始搞,搞一个炸一个 ,现在电源板小意思的啦 。记住万事开头难。

网友:
断电后,拿个色环电阻给300V大滤波电容放电就好了,低压5V,12V部分就没什么。直接测5V12V电感有没有电就好

网友:
自己串个灯泡上去,,,我曾经被点打了一下     胳膊麻了一下午。。。串个灯泡就不会出现那种爆炸声了

网友(2013-08-22):
都是些奇葩啊,,胆子这么小,,认真点就不会出问题了,,

网友(2013-10-25):
你可以不修电源板,坏电源板的直接换,只修驱动板就行了

网友:
我都被电过好多次,不用怕的,就是一瞬间的事

网友(2013-11-27):
实话说,电源板真比驱动板部分好修多了,最初修电源是有些怕,修好了,都得反复检测才敢上电,多几回加技术过硬,自然就不怕了。基础一定要过好。电打到也很不爽的,有一次忘了放电容的电,被打惨了。

网友:
这个没事的,只要小心的点,测量的时候别碰到板子 ,拔电后放电就行了。一般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