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主板中8259芯片及相关电路原因?

楼主(2012-11-07):
电脑方正群逸M500 ,计算机能够启动,CPU风扇能转,内存条也无问题,可是开机后显示器黑屏,再安装一个显卡也不行。插入主板诊断卡,出现提示:22,查主板中8259芯片及相关电路,请问是什么原因?需要更换主板吗?

网友:
8259的前后字母是什么,只查8259那太多了,看不出是哪个,

网友A:
Intel 8259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Intel公司的8259是一系列的可编程化中断控制器芯片的总称,当初设计它是为了搭配 8-bit 的 Intel 8085以及 16-bit的Intel 8086等微处理器来使用。此系列的芯片原本包含 8259、8259A、和 8259B,但时至今日,许多制造商已制作了相当多与8259相容的芯片。运作上,8259是一个多工器,它会从多个中断源中挑出一个中断信号,并输出。
[编辑]历史

关于此系列中的芯片,其差异性并不十分明了。据信,NEC开发出 8259A,而8259B只不过是PC/AT上对于8259A的另一种称呼。
8259一开始虽然是一颗独立的芯片,但现代主板上,它成了南桥的一部分。
8259 芯片外观如下:8支中断输入脚,称为 IRQ0~IRQ7;一支中断输出脚,称为INTR;一支中断回复脚,称为INTA;8支资料传输脚,称为D0~D7,用来对中断优先权和中断向量的资讯做沟通。还有 CAS0~CAS2 三支脚,用来串接其他的8259芯片。
可以把多达8个的附属8259芯片串在一个主8259芯片上,形成一个巨大的、可以处理64个中断源的中断控制器,方法是把附属8259芯片的INT脚接到主8259芯片的其中一条IRQ脚上。
8259内部有三个暂存器:中断遮罩暂存器(IMR)、中断请求暂存器(IRR)、和服务中暂存器(ISR)。IRR内储存的资讯代表某些中断被触发了,但尚等待回应;ISR内的资讯代表那些放在EOI(End of Interrupt)的中断;IMR指示哪些中断直接忽略。

网友:
前些天用诊断卡测试是那个提示,今天又测试却提示:请检查CPU相关电路及主机电源,到底是哪个原因呢?

网友:
首先谢谢你的热心解答。按你的说的,去掉所有插件,内存条也不插,甚至连主板上的电源开关也没有插,连接电源好,就开机了,CPU风扇转的好快,也没有报警,真怪。电源开关都未插,怎么会开机呢?原因是什么,请说一下。

网友:
现在CPU成了直供电路了,不用开关接上电源就开机,估计八成是主板出大事了,需要换主板了。如果是的话,各位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tel 8259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Intel公司的8259是一系列的可编程化中断控制器芯片的总称,当初设计 ...

学习了,真是高手呀

网友:
量下CPU供电的MOS管是否短路
继续追问:
前些天用诊断卡测试是那个提示,今天又测试却提示:请检查CPU相关电路及主机电源,到底是哪个原因呢?

补充回答: 这个检查结果是由于CPU的供电电压没过去导致的,主要是CPU附件的MOS管可能性比较大
继续追问: 去掉所有插件,内存条也不插,甚至连主板上的电源形状也没有插,连接电源好,就开机了,CPU风扇转的好快,真怪。电源开关都未插,怎么会开机呢?原因是什么,请说一下。
补充回答: 你CPU附件的电路是否检查呢?还有CPU供电是否插上
继续追问: CPU供电肯定插上了,否则CPU风扇不会转。
补充回答: CPU附件的MOS管检测了吗
继续追问: 你回答的太高深了,MOS管,本人不懂,算了吧。换个主板吧
补充回答: 呵呵

这是我QQ问上回答,高手吗?主板是否真出大问题了,要换呀?

网友(2014-10-10):
我有一块板,主板跑码到19,也是说请检查8259芯片,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2016-03-20):
引用 网友B:
期待 我怀疑桥坏了  出现这个代码但是8259 牵连的太多{:4_1 ...

8259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