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7):
四块富士康的板子,板载网卡用上一阵子就提示,网线被拔出,事实上网线插着,而且网络正常,换其他的就能够正常使用,换了独立网卡用上一段时间后,再返回板载网卡,又能正常用了,求解。
板载网卡

网友:
网卡芯片虚焊,或网桥有断不正常

网友:
直接插个独立的就行

网友:
如果你想修板的话...需要查一下.VDD VCC 还有. 750 等电路有没有问题..并且..查一下网卡的..发热量...等...

网友:
加独立不动板子最好

网友:
网卡芯片虚焊的可能比较大,开始好的,用用就有提示

网友:
不能四块板子都这样吧,富士康的板子就这四块,前后不到半年,都出现了这个毛病,拿去维修的时候,网络能通,没修,带回来安装上,过了半个多月,又开始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网卡虚焊,开始能用证明供电什么的都满足,

网友:
楼主可以装个系统看看,不行的话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加焊网卡芯片试试吧。

网友:
加焊网卡芯片试试,不行的话就用独立的吧。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有。直接独立的换上了。

网友:
放心搞吧,只要别搞的不开机,就算搞的不能上网,不还有独立网卡解决吗

网友:
独立的行就行了

网友:
网卡芯片虚焊了

网友:
独立的省事

网友:
如图中,把勾去掉

网友:
16楼的办法有时是管用的。可以试下

网友:
如果有示波量网卡周围的供电有没出现杂波,或者刷个网卡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