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的两例USB接口不能用的机器

楼主(2012-11-07):
第一台 E420的机器进液的机器,主板的触摸板接口处进液,处理进液部位,发现F6910这个保险一端腐蚀断开了,找了个保险换上去,试机,不出所料,USB一样没有,接下来测供电5V接口正常,U口加负载也有正常.打对地阻值正常,没办法只好找打开图纸看一下供电了, 这里都正常,
再看 这里有个USB_RBIAS偏置电阻R1811阻值也正常,
没有找到这个USB的时钟,看图纸这个CLK_48是空脚
OC#电压也正常一时没有头序,想想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呢,这个板子是二桥合一集显的,到论坛找了半天没找到这个4M的BIOS,到朋友那搞了一份刷上去,上电终于OK了.
还有一台ASUS S121的机器电脑公司拿过来说系统进不了.因为这台机器没有内置光驱.但U口拿过来我发现全部也不能用,硬盘也是1.8寸的小固态硬盘所以电脑公司系统没办法装.拆机也是进水的,但没有进到主板上,只在电池接口的地方进了一点,这个只是简单的测一下供电和U口的阻值也都正常没有再仔细测了,还有一点,修好后才想起来的ASUS开机显LOGO的地方应该会发出声音的,但这台没有,也没有多想再找个BIOS刷呗,刷了之后,显LOGO有声音了U口也都能用了,系统装起来了.
顺便把这两个BIOS传上来,S121好的
把坏的也传上来
E420的集显llw-1 e420 ab2 10282-3  4M论坛发不上来只能传2M以下的,需要的把邮箱发给我,我传给你

补充内容 (2012-11-16 13:29):
如果有朋友不信的话,下面的BIOS我把坏的也传上来了,你们自己可以下过去试试,还有为什么动不动就干南桥呢,你们还以为是原来的老机器吗?南桥干了百分之90就好了?现在的新机器南桥还会这么脆弱吗,答案是肯定的,不会.

补充内容 (2012-11-16 13:33):
还有刷BIOS之前我都看了USB选项没有禁用掉,再说现在的笔记本BIOS选项几乎都没有禁USB这个选项了

补充内容 (2013-8-8 10:16):
我特意把坏的BIOS也发了上来,如果不相信自己刷个坏的试下,口说无凭……自己试吧

没碰到过USB不能用刷BIOS好的,一般打U口值和供电正常一般考虑SB,换南桥不行再细查它的条件,但楼主一点没考虑SB
向楼主请教为什么USB不好用,想到去刷BIOS呢而且还好了!!!!!!

网友:
附件传不上来是怎么回事

补充内容 (2012-11-8 11:00):
BIOS是4M的怎么分割啊

补充内容 (2012-11-8 15:17):
BIOS已上传需要的在下面下载

网友(点评):
是不是您的附件太大了,还是没有按正确的方法上传?

网友(点评):
用RAR 文件分割功能

网友:
我传到BIOS共享区,希望版主给移过来一下,方便群里的下载

网友(点评):
您还是以补充内容的方式在这里添上去吧!

网友:
两个都是BIOS问题的...我最近碰到一个不是BIOS问题造成USB不能用的..至今未解决,,OC#,偏置都正常,南桥都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两台都是bios解决问题,lz运气好呀

网友:
说真的....你走运了............

网友A:
换码片,或进BIOS按F9,再保存退出

网友:
USB不能用一般很少与BIOS有关,这次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码片,或进BIOS按F9,再保存退出

谢谢你,下次试一下...X200的机器.已经还给别人了.死活修不出来.后来从从空余的USB端口飞了两组线到不用能的接口上了...就可以用了...就外置那组不能用,别的都正常...

网友B:
楼主真的好运!谢谢楼主能分享给我们这些没有经验的新手。望楼主再接再励继续发点好东西

网友:
不是吧怎么都会是BIOS的问题呢

网友C:
USB_RBIAS     OC#
这两个是什么信号  有何作用 请楼主解答

网友:
能讲一下你分析USB 不良的分析思路吗????

网友:
都是和BIOS有关啊,学习了。

网友:
晕呢,USB不能使竟然和BIOS 有关!!!

网友:
这种坏的是前年等一会回呀,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_RBIAS     OC#
这两个是什么信号  有何作用 请楼主解答

OC#过流保护 USBRBIAS这个是电压偏置

网友:
谁有机器可以下载学习试一下,坏的BIOS也发上来 asus

网友:
再发个好的

网友:
现在的机器BIOS故障挺多的,而已也很不可思议……

网友:
U口跟BIOS有什么联系

网友:
给我看个结果了呀。

网友:
哎 我从来没有见到BIOS会认不USB的 楼主真好运 学习

网友:
鏍规湰涓嶅悎鐞

网友:
一般考虑S B 不过阻值正常

网友:
新机器里面好像就是有程序的,我之前遇到一个hp的机器usb不能用就是刷bios好的

网友:
分析USB 不良的分析思路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考虑南桥?供电 打值都正常U口还不能用,BIOS引起的没遇到过

网友:
很惊讶,USB不能用跟BOS有关

网友:
碰到过E420 的BIOS里禁用了.

网友:
头一次听说USB不能用是bois 学习 学习了
谢谢分享

网友:
我很少接触笔记本,但这次学习了

网友:
还没碰到USB不好用,刷BIOS能好的.

网友:
的却很少见,BIOS引起的!

网友:
学习啦 下次要考虑以下bios啦

网友:
usb不能用和bios有关,以前真的没有注意过,谢谢楼主,下次注意一下。

网友:
为什么BIOS那么容易坏!

网友:
usb 怎么和 BIOS 有关系呀,请楼主讲一下呀!

网友:
很少遇到USB不能用是BIOS的事的,楼主一天居然两台,赶快去买彩票

网友:
怎么都忽略了最简单的哦,说不定就是BIOS里把USB给关了。

网友:
学习了 有些时侯 bios 起到很大作用

网友:
BIOS理论上可能会引起USB故障,但实际维修不管台式机还是笔记本主板,修了十几年了还没有碰到过BIOS引起USB不能用,BIOS禁用USB设备碰到过不少,楼主一天碰到2台,概率的确是很大啊,希望楼主和有同样主板的朋友能用楼主的BOS验证一下是否与BIOS有关,这样对自己和对大家都有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的好运!谢谢楼主能分享给我们这些没有经验的新手。望楼主再接再励继续发点好东西

同意,新手入门真的好难找到头绪啊

网友:
我知道台式 昂达主板的USB 就是在BIOS里面设置的。。但是笔记本没遇见过。

网友:
好象USB不能用是多跟南桥有关

网友:
这种是不是BIOS里关了USB呢?不知道LZ先看过没。。

网友:
我一般也是量了有供电,正常,接直接南桥了!

网友:
一般BIOS里关掉了的很少吧

网友:
修了几年电脑还真没遇到BIOS会引起U口用不了的

网友:
我还没遇到过US用不起刷BIOS就可以,居然你一次 就整两台.

网友:
楼主你确定是刷BIOS 刷好的  ?

网友:
U口不能用,供电,阻值正常一般都是先考虑南桥,南桥搞了还不行,可能会想到bios

网友:
没听过,有点怀疑

网友:
支持一下,很时就是这样的,U口什么都是正常的就是不能用,刷BIOS会好,

网友:
USB口不可以用刷BIOS好了,第一次见,学习了。楼主,运气不错

网友:
有一次我接到一台ACER的机器 屏暗.开机灯狂闪。折腾几天,最后无奈刷BIOS,故障解决。 技术有限,至今不能理解! 悲叹....

网友:
请问楼主 OC#,偏置 这个信号怎么测量? 现在的机子BIOS怎么那么多问题?

网友:
碰到过硬盘和USB口都不能用,刷BIOS好的

网友(2012-12-07):
我现在手上有个E40的机器,所有USB都不能用,刷了BIOS也没好

网友:
需要e420的bios, 007y@163.com

网友:
USB口不能用刷BIOS好,真得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