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3风扇一直转

楼主(2012-11-07):
HP DV3原不加电,或加电电流在0.5左右掉电,南桥坏,换过南桥机器是亮了,测试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就是一机风扇转一下停了,然后风扇再转的时候供电5V,风扇高速转,用鲁大师查看CPU,显卡,主板温度都不高,40-60之间,就是风扇转个不停。对了,刚开机的时候虽然风扇转,但不响,测风扇供电压在3.5V左右。

网友:
本来就是要让他常转的,呵呵

网友:
风扇转,省的主板空焊

网友:
还是让它转的好,省的自已改了啊

网友:
只要没有什么问题就让他转。转比不转好

网友:
本来HPDV3的发热量就比其它的机器高,一般修了之后都要改常转,你这不省事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