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CY218EC待机0.01,不触发

楼主(2012-11-07):
型号:VPCY318EC
板号:MBX_229
芯片组:I3+PCH(当时没记下来,后来忘了)
故障表现:待机0.01,不触发

拆机目测无明显进水腐蚀和维修过的痕迹,各供电大电感地阻值无明显偏低。接入19.5V电源,待机到0.01A,按开机键无动作。鉴于按下开机键无动作,于是我测了开机键,发现并无电压,很明显,应该是3\5V没有产生。
该机器采用的是RT8223作3\5V供电芯片,RT8223的原理图如下图一所示:
实测16脚VIN主供电19.3V,13脚EN开启5V,正常。8脚VREG3 3V线性,17脚VREG5 5V线性都已经正常产生。按照这个芯片的工作原理,此时如果18脚ENC 3\5V开启有高电平,那么3\5V就会产生。实测,18脚为低电平。从图纸上可以看到,3V/5V_EN是通过电阻R2394到18脚的,为了确定是芯片问题不是该信号本身没有产生或是被其他位置拉抵了,我先断开R2394(如上图所示的位置),对应主板上的位置如下图所示:

上电测量,该电阻2脚位置没有电压,此时可以确定不是芯片的问题。

18脚的3V5V_EN信号由下图得来:
实测D104阴级有18.几V,但阳级没有电压,从图纸上可以知道,3V5V_EN还去了下面两个地方,

于是在主板是找到这两个位置逐一断开,对应主板上的位置如下图所示:

看电压可不可以起来,来确定是信号本身没有产生还是上图两个位置拉低了,实测,当断开R141时,D104阳级有3.3V,而这个位置去往EC,找良品换上去之后,3/5V正常产生,其他电压也出来了,装机测试,一切正常。故障解决。

维修动作:换良品EC

网友:
这片SONY的板子上面,还有元件标识,,,如果没有,又没点位,头都会大,

网友:
就是说EC坏了对吧,楼主

网友(点评):
楼主所讲是一种思路 而非在盲修!这样的帖子必须顶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王哥出马就是不一样呀。。。。写的很详细。。。。。。

网友:
我看到sony就有点蛋疼

网友:
楼主技术相当厉害

网友:
理论不错,技术不错,有这个笔记本的图纸吗,

网友A:
上电测量,该电阻2脚位置没有电压,此时可以确定不是芯片的问题。为什么测量2脚啊,不是1脚吗。我Q2548500636,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电测量,该电阻2脚位置没有电压,此时可以确定不是芯片的问题。为什么测量2脚啊,不是1脚吗。我Q25485006 ...

对应该是第一脚,出现笔误了,谢谢你,你看的很认真。

网友:
直接翘EC的脚来测量多简单

网友:
思路清晰,再加上图纸就事半功倍啊,现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B:
看到去EC  直接翘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去EC  直接翘起啊

这个中间有0欧电阻,为什么要翘脚

网友:
看看带机电压出来没有

网友C:
唉,,我有一台一样的,断开R141  3 5V都有但是D104另端只有1。6V啊,,,悲哀换EC没反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唉,,我有一台一样的,断开R141  3 5V都有但是D104另端只有1。6V啊,,,悲哀换EC没反应啊

不是还到其他位置吗,都断开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