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屏闪保护

楼主(2012-11-07):
宏基显示器屏闪,然后高压保护,检测高压开关信号正常,代换灯管故障现象不变,高压板供电电容全部代换过,第一次修液晶,往高手多多指点

网友:
楼主闪屏的时候。看看电压在跳没有

网友:
看看电源板上的。

网友:
一般都是电阻故障

网友:
看看灯管插座上并联的小电容,代换试一下

网友(2013-03-15):
已修复,是待机微动开关漏电

网友(2013-06-08):
不错哦  楼主技术比我抢的多  我是小白啊 惭愧啊

网友(2013-09-21):
一般电源板容易出问题,开关漏电的很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