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78G5鼠标不能用。键盘反应慢

楼主(2012-11-07):
今天客户送修一片昂达N78G5主板,客户说鼠标不能用,是11年的板,成色还很新。我接起试机故障果真和客户描述的一样,键盘在DOS下反应也很慢,有时还粘键。根据以往经验先测量鼠标的 DATA脚电压为0V,正常时为5V,此电压时5VDUAL经1K的排阻分压和22欧的保险排阻得到的,将22欧排阻换后,DATA有5V供电了,但鼠标仍然无法使用,接着把1K的排阻换了还是不行,四条线的对地阻值500多欧,正常。此时维修陷入困境,后仔细一想,根据键盘在DOS下也会反应慢的情况,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呢?说干就干,在官网上下了一个,刷完上机,鼠标键盘都能正常用了。

网友:
可以说找到问题就是秒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