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航嘉多核DH6电源插电风扇会转几圈然后自己停下来

楼主(2012-11-07):
只是插上电,没有短接绿线,风扇就会转几圈...然后停下来...
接上主板看机,能点亮机器.....输出也正常....

补充内容 (2012-11-9 08:54):
我想是我没说清楚!
没有插到主板上,也没有短接绿线.就是一个裸电源,插上220V市电的时候,风扇会转几圈,然后停下来.特意监测了一下,当插上220V插头的瞬间,+12V瞬间跳变到2V左右,+5V也有一点点的输出,不到一秒就消失了

网友:
估计是有温度检测电路,跟笔记本风扇控制原理一样。

网友:
不是吧,风扇的取电是+12V,没短接绿线就转,说明没能正常待机,待机电路有问题,不关温控电路的事

网友:
风扇有个温度自动调控电路,你可以直接把风扇接到+12V上就可以了

网友:
有个缓冲和主板一样,老主板一点促发,现在的需要等1-2秒

网友:
这个电源是用SG6105DZ+339,两个大13009的电路形式....

网友:
现在有点不清楚....这种电源是本来就这样的.....还是有故障存在?

网友:
推挽电路查了没有

网友:
继续补充,后来又有新发现!

将此电源插在主板上,但并没有插上220V交流电,就这样过了一夜,早上再插电的时候,没看到+12V有跳变的现象,风扇转没转没看到,因为要看万用表的屏幕!

但当拔掉电源再插上的时候,这种现象又出现了!

网友:
说明,该电源能正常点亮机器,并正常使用,实际测试过两三次,用播放器播放电影,每次持续一小时左右,都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值得观察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