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A21M 保护隔离电路的第二MOS管老是烧毁

楼主(2012-11-07):
IBM A21M 保护隔离电路的第二MOS管老是烧毁,可能是后级严重短路,可找不到哪个元件短路。

网友:
测一下各个电感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然后再测一下公共点的对地阻值是否正,这样就可以大概确定短路位置了。

网友:
你可以打阻值啊!实在不行就用烧鸡大法啊!呵呵

网友:
经过检测发现VCC5伏输出的上管Q36烧毁短路,更换MOS管。还是无3V,5V输出。MAX1632主供电正常。公共点阻值达到16K。求高手指点。

网友A:
经过检测发现VCC5伏输出的上管Q36烧毁短路,更换MOS管。还是无3V,5V输出。MAX1632主供电正常。公共点阻值达到16K。求高手指点。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extra=#pid6016903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过检测发现VCC5伏输出的上管Q36烧毁短路,更换MOS管。还是无3V,5V输出。MAX1632主供电正常。公共点阻值 ...

是16K欧还是16欧?如果是16K欧那就开路了那么1632不可能有16V主供电.如果16欧那就严重短路了更不可能有主供电.你是怎么量对地阻值的,能发个图片来看一下么?

网友A:
谢谢你的指点,看到你的回贴,我插上电再测量一下MAX1632 22脚的主供电,发现为0伏。测量公共端的对地阻为0欧,短路。(数字表的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保护隔离电路第二MOS管的输出端,漏极VINT16)。仔细检查发现刚换下的5V的上MOS管又烧毁DS短路。请教下,为什么老烧5V的上MOS管。检查5V的输出电路没发现有短路的元件。是我没查出5V短路的地方? 还是其它原因?请指点下新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指点,看到你的回贴,我插上电再测量一下MAX1632 22脚的主供电,发现为0伏。测量公共端的对地阻为0 ...

你把烧坏的MOS管取下再量一下5V电感的对地阻值有多少欧,0-10欧为对地短,20-50欧说明有轻微短路.这两种情况下不要再上电以免固障扩大. 断开5V电感测和MOS管相通的这端有多少欧,然后再测另一端多少欧.如果MOS管这端有70欧以上200欧以下说明5V和3-5V芯片至公共点和保护隔离电路是正常的,如果在70欧以下说明有短路情况.如果有300欧以上就要测5V高端MOS管到公共点的阻值有没有在400欧以上,如果低于400欧那说明高端MOS管有击穿的情况要更换.至于后继就要慢慢的排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烧坏的MOS管取下再量一下5V电感的对地阻值有多少欧,0-10欧为对地短,20-50欧说明有轻微短路.这两种情况 ...

你好slfs,我把5V的输出电路元器拆了一遍,发现当拆下L7电感时,公共端VINT16(隔离电路第二MOS管S极)二极管档位测量,显示数字540。5V上MOS管与L7相通处,显示数字为232。有一个疑惑:二极管档位测量时,显示的数字540 232 单位应该是毫伏不是欧姆吧?请指点下自学新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烧坏的MOS管取下再量一下5V电感的对地阻值有多少欧,0-10欧为对地短,20-50欧说明有轻微短路.这两种情况 ...

拆下被怀疑短路的L7电感,测量2 4与1 3脚均为0.5欧姆(200欧姆档位)。这个电感是不是短路了?查图纸显示为带升压的电感CDRH127B,未标明感量。查CDRH127B资料,显示13脚13毫欧24脚250毫欧,13脚感量6.8UH 24脚感量24U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