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0-704TX灰屏求助!

楼主(2012-11-07):
开机电流跳到1.45A,屏亮无显示,灰屏,VGA和LVDS都一样。显卡做BGA,最后索性换掉显卡,故障依旧。CPU代换过,BIOS芯片从同型号料板拆下也带换过。请高手给指点下,谢谢!
惠普CQ40

网友(2013-05-26):
我的也是一样现象,外接花屏内接灰屏无图像。显卡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我也想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感觉还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