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彩380A电源,修了近两个星期,还是没有解决,求帮助!

楼主(2012-11-07):
机型:多彩380A
故障现象:无5VSB,其他各路均无输出
检修:接市电后,测得交流220V正常,测得直流300V 正常,测得两个滤波大电容各158V,相等 正常。测紫5V,无待机电压,测其他各路均无输出。首先查辅助电源,查到高压部分待机开关管旁边有三个二极管坏了,还不一个三极管也坏了,换之,查低压部分也没有查出个问题,然后加电测试,打保护开机,灯泡亮一下即灭。测各路还是没有输出。
---------------------------------------
现在很迷惑,这个5VSB电路检查没有什么问题但还是没有输出。真是伤脑筋,请求帮助,谢谢。
请问这种故障一定是5VSB电路出了问题吗?怎么解决?求思路,谢谢

网友:
由待机电路的启动电阻开始查,待机开关管的脚位电压,待机电路的全部元件都查,因为你没思路只有一样一样的来搞

网友:
肯定有问题了!
7500的4脚没有电压吧…,12脚有12伏左右电压吗

你看了吗 没有5vsb 跟7500 什么关系 你来灌水吧

网友:
副电源必须正常,否则主电源将不启动,一般情况下,因为主电源的管理芯片需要用到副电源的提供一个8V以上的电压,这个电压如果没有,主电源将不能工作。

网友A:
查启动电阻正常,辅助电源开关管各引脚电压的正常值是多少?如何判断它是否工作?

网友:
查启动电阻是不是变质,开关过流保护电阻是不是损坏,还有基极保护三极管,光耦,TL431.

网友:
小开关变器坏了,多彩易坏。

网友:
修电源检测要全面,不然上电会炸管,电源坏了某一个管子往往还有其他的一些元件也跟着损坏,我修长城一款电源时炸了两三次管子,最后找到一颗不起眼的小电阻更换完后才完事,不过现在几乎不维修了,二手的P3 20pin的15元,24pin的25元,卖废品还值个十元八元的,不够功夫钱

网友:
修电源首先得修出有+5VSB,灯泡亮说明电容充电是好的,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低压部分是好的,但开关管不加电,也可能是高压部分是好的,但低压部分有问题,导致开关管不工作,也无+5VSB输出。给你一个案例,参照下维修思路

网友B:
检修:
1: 将该机器连接负载机,负载机置于空载,然后打保护开机,灯泡亮了一下即灭,+5VSB输出为0,初步判断交流输入整流滤波电路基本正常,应是SB电路有问题了。
2: 断电后,拆开机器取出电路板,对大电容进行放电后,直观目视元件面和PCB锡面,没发现明显的烧伤现象和其它异常现象,将PCB锡面朝上放好,着手维修。
3: 本着由后级向前级检查的维修习惯,即用万用表测SB输出端和VCC输出端对地有无短路现象,结果是正常的,为确保维修,先把VCC整流管D12断开,再打保护开机,用万用表的DCV档,先大概量了一下SB电路开关管Q3的各脚电压,其C极电压为+300V多正常,其B极电压为+0.1V左右,其E极电压几乎为0,关掉交流供电后,其C极的电压满满的降下去,根据经验,说明开关电路属于保护性停振,但后级没有短路,估计为开关电路停振了,还要查开关电路部分,因为有启动电压,故启动电路是好的,只能查Q3的B极驱动部分,查Q4没有损坏,查D9,R4,C9时,对瓷片电容C9进行代换后,SB电压恢复了正常,然后恢复VCC整流管D9,检查无误后,再打保护开机,SB电压输出正常,PS-ON后,其它输出电压也都正常了,检查其它各项功能均正常,整机恢复。

网友C:
楼主有毅力,能坚持,换我都不修了,多彩电源品质本来就不多好。

网友:
7楼的检查很有章法喔。高手!

网友:
请问TL431是如何检测的?还有光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毅力,能坚持,换我都不修了,多彩电源品质本来就不多好。

呵呵,刚学维修,主要是练练手!!多彩电源现在品质还不错,里面的用料还是可以的!!一级二级EMI都有,散热片用料也还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查启动电阻正常,辅助电源开关管各引脚电压的正常值是多少?如何判断它是否工作?

启动电阻正常,就查
1.输出是否有短路,主要查5V和16V整流是否损坏。
2.开关管本身是否正常。
开关管C极电压为300V左右,E极通常为0V(直接接热地或者通过一个2.2左右的电阻接热地)。
B极正常有约0.1~-0.1V电压,电压到0.5左右视为电源未起振或保护了。
3.开关管B极电压到0.5左右,测与开关管相连的1815(945)三极管是否损坏。
4.测光藕3.4脚上电压是否正常。正常情况下,光藕3脚有大约3V左右电压。没有就测光藕与1815、副电源变压器反馈组之间元件是否有损坏。如电阻损坏、二极管击穿、电容失容或漏电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毅力,能坚持,换我都不修了,多彩电源品质本来就不多好。

多彩电源的品质好坏不可一概而论哦,现在大多数小品牌电源或者杂牌电源都是刚上市的时候做得很好,不比长城之类差,但出过几批次之后就不行了。现在的动力王、银河、多彩、先马330、350等都是这样,不能跟之前的比了。我昨天拆了个老多彩,做得就很好啊,用了6年多了,就坏了一个3.3V滤波电容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启动电阻正常,就查
1.输出是否有短路,主要查5V和16V整流是否损坏。
2.开关管本身是否正常。

1815坏了,已换之!!!开关管本身是正常的

网友:
检查一下几个三极管周围的小电阻,估计有惊喜发现的,不行就一个个拆下来测

网友:
辅助电源是不是C945+N场管,查查各个元件情况,没多少个,几个电阻+几个电容+几个二极管+C945+N场管,如果查了以上东西都没问题就应该是高频变压器坏,不用修了,难找到同型号更换

网友:
辅助电源用的是开关三极管,其周边有三个二极管坏了,更换了这里用的好象是48,太小了看不清,不知是不是4148,我从旧的电源中拆下安装了,但是比原来的看起来个头要小些,还有一个Q502三极管坏了,也更换了,更换以上试机还是无输出。

网友(点评):
光耦有问题也不起震的哦!

网友:
佩服楼主的毅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修:
1: 将该机器连接负载机,负载机置于空载,然后打保护开机,灯泡亮了一下即灭,+5VSB输出为0,初步 ...

厉害,很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