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电容引起的故障

楼主(2012-11-07):
一台铭牌上写着HYUNDAI(好像是)的19寸显示器,拿到手检测故障现象为电源指示灯红蓝交替闪烁。拆机后祼机测试一切正常,装上后故障变成了重复开机动作(就是自动开机,有点像电脑自动重启一样)。
这台显示器一开始我就判断错误了,以为是驱动板程序的问题,因为指示灯闪烁时按键不起作用。同事早就说了把驱动板电容都换了试试,一直没试,结果绕了一个大圈后,今天把驱动电容板上的电容(共6颗)换掉后,两种故障现象没了,按键正常了。实话说真的有点郁闷。
总结:维修基本原则要遵守,即先易后难!
下面上图:

显示器的铭牌

京东方的屏

18.5的屏(我绕的一大圈就是想用通用驱动板刷程序去点它)

电源高压一体板

这也是个通用驱动板(RTD2270L)。红圈里的电容是要换的。

按键

换好电容的驱动板

装好测试中……

最后:维修思路很重要!

你妹的,、你咋没拿波波测下5V..3.3 1.8V有没扎波,思路很重要

网友:
你的意思是。。。驱动板上的电容坏了。。。。。还是????????

网友:
有时候电容坏了是看不出来的,只有拆下来测量

网友:
侧电解电容用数字表好侧一点还是指针表好侧一点啊 ?

网友A:
这个牌子我见过,假现代的,通病是GPU空焊,加固一下试试

哥 这种板有GPU ?????除了MCU 再加个芯片 你还能找个GPU 出来?????不简单

网友:
可以买好一点的自动挡万用表,很适合新手,精确度也很好的

网友:
可以买好一点的自动挡万用表,很适合新手,精确度也很好的。电容都是这样,永久了,容量就降低了

网友:
这电容目测跟好的完全一样啊。

网友:
估计是换电容提高了班子的温度,GPU不需汗了~!

网友:
就是说换驱动板电容好了 对吧

网友:
电容还是代换吧,电容表也不一定搞得定的。

网友B:
嗯!这上面电容工作不稳定啊!容量变低啦!

网友:
我也感觉是芯片接触不良

网友:
先简单后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牌子我见过,假现代的,通病是GPU空焊,加固一下试试

显示器里有GPU?在那?你告诉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这上面电容工作不稳定啊!容量变低啦!

我同意你的观点。

网友:
有个前辈早就发过这种驱动板 你只需要查一查 主芯片的供电芯片3.3v跟它所连接的那个电容  就ok了

网友:
假现代的。
驱动板电容换了就好了?

网友:
你有老师吗,有的话问问你老师显示器里面有没CPU,如果你老师说没有,那我无语,能说2个牛人是你们

网友:
电容用久了,容量就变低了!我上次碰到一花屏的,换了电容也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