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子启动不了,不知是否主板问题

楼主(2012-11-08):
昨天把CPU拆下来了,装回去后就显示屏没画面了,硬盘也没转动的声音,现在不知道 是主板出现问题还是主板出现问题了,按启动时,CPU有发热,CPU风扇能转。硬盘没转动的声音,求大神们解救,告知下可能哪里出现问题,谢谢

网友:
重新装一下CPU试试

网友A:
注意听下主板的自检声音,cpu重装,去掉硬盘,只上内存,

网友B:
硬盘没声音 先看硬盘供电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听下主板的自检声音,cpu重装,去掉硬盘,只上内存,

按了启动键后,主板没声音,只有在拔除内存时才有两声响,去掉硬盘只上内存一样是没声音,难搞啊,想来想去多想不懂

网友:
是圆口鼠标、键盘还是USB的,圆口看下是否插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没声音 先看硬盘供电呀

不是很清楚怎样看硬盘供点电不足,不过我试过换用350伏的电源,刚买了新的一个硬盘,换了也一样,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
电源有问题吧~

网友C:
台式机还是笔记本啊

网友:
但是换了新电源也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台式机还是笔记本啊

台式机来的

网友:
感谢各位的倾情解答,问题已经解决,虽然最后还是不清楚成功的原因。。。。弄着弄着就行了,最后的时候是看了网络飞熊的解答,想起键盘鼠标,就试着接上,原来多事没接的,想着,接不接跟主机开机有什么联系,压根没往那处想,接上后,显示器终于出现了开机第一个画面,虽然,之前把CPU风扇拆了,几秒钟后就CPU过热死机,再按启动,就行了,再次感谢各位的解答。之前在其他网站发帖,根本没人理。。。

网友:
主板有蜂鸣器吗?   不插内存有没有报警声

网友:
CPU有发热3个可能,  1.  主板. 2.  cpu.  3.  条子.一个一个的换

网友:
有些主板不插键盘就启动不了,我遇到过

网友:
拔下内存 有报警 一般CPU就没事了,主要看内存或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