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机器接适配器系统变慢。CPU使用不100%

楼主(2012-11-08):
如题DELL 1088
用电池一切正常。接充电器系统明显变慢。。
充电器已经排除。换过原装的。
EC、BIOS、充放电芯片都已经换过。问题依旧。。有没有遇到过的朋友给个思路??

网友:
这问题麻烦。听都没有听说过。不过你接裸板测下电压试试。看电池跟外接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就是拆开了测量的。。没什么区别的。。头都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拆开了测量的。。没什么区别的。。头都大了。

只用外接。不要电池呢。也慢吗

网友:
先换个系统是试哈呀,不行再换换个硬盘整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用外接。不要电池呢。也慢吗

是的。只要接充电器就会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只要接充电器就会慢。

那你好好查查19V转换到3.3    5V只见的原件。还有充电电路。我也没有碰到过。不过感觉是这块的问题。仔细查查。看不惯的就换了

网友C:
换个原装适配器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原装适配器就好了。

换了几个原装的啦。而且我这里还有一片板子。把这个板子上的所有元件放另一台机器上就好的。
问题肯定还是出在这个板子上。。

网友:
电源检测那一块出了问题

网友D:
检测电源那个地方可能有问题,你可以检测下,有的是检测适配器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检测电源那个地方可能有问题,你可以检测下,有的是检测适配器出问题了

PS_ID.也是正常 的啊。
实在找不到原因了。。

网友:
这问题第一次听说,是不是适配器供电电路有问题,导致电流不稳定

网友:
PS_ID 这个是什么信号

网友E:
换北桥试试看看吧,不然就放弃了

网友F:
看一下适配器检测信号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北桥试试看看吧,不然就放弃了

换北桥是怎么一说?有什么依据???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一下适配器检测信号有没有问题

有正常的电压。。波形也有一小段。这样就算正常了吧

网友:
继然是原装适配器,,,,听说HP DELL这类机器的带针检测出问题了,CPU会降频使用,,,

楼上也有人点出来了,,,就朝这个方向查吧,,,从中间那根针开始查起!

网友:
刷一下bios看看

网友:
已经刷过了。。都换过BIOS硬件了。。还是不行。
用电池就一切正常。接外接原装电源就会慢。
中间不带针的也正常。就是不能充电。。。。

网友G:
感觉还是那个检测针上的问题    用非原装电源   用可调电源试试    那个没有检测针   汇报电源错误   看看还慢不

网友:
会不会跟南桥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感觉还是那个检测针上的问题    用非原装电源   用可调电源试试    那个没有检测针   汇报电源错误   看看还 ...

不会慢的!
中间针要如何检测???

网友H:
用手压住北桥试一下,不行,加焊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手压住北桥试一下,不行,加焊

请教下这跟北桥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