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3000初始化问题

楼主(2012-11-08):
这种情况是什么问题求助!!!!!!!!!!!

网友:
搜到了一个有可能是是卡坏了,晕了,买的二手的PC3000,说好拿到就能用,出现这问题郁闷。只有退了

网友:
你把你的软件换台机子装了看看,如果还是这个问题就换软件吧

网友:
先换系统试试了

网友:
接触不好吧,把卡擦一下金手指,重新插回去看下

网友:
系统是新做的(用PC3000的系统盘做的),已经插拔多次,金手指,和插槽都已经清洁过了。没招了`

网友:
英文提示的意思是,没有检测到卡,造成这个故障的原因有软件和硬件的关系,可以重做系统试试,不行的话,就是卡接触不好,或者卡坏了。
检查一下接线是否有问题。

网友:
我现在也是经常出现这个问题,有时好有时坏

网友:
主板com口连接了卡上的9针接口了没有?

网友:
系统重新做过了,多次插拔,清洁插槽和金手指,还不行,估计是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