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243BW液晶显示器亮线

楼主(2012-11-08):
开机后屏的左侧有两条垂直亮线,一绿一紫,更换屏线还是一样,是不是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这个屏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这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坏了,如果你有修屏线专用的工具还可以尝试着修一下。如果没有就换屏吧。

网友:
我经常遇到这样的,屏坏了,换显示器吧

网友:
请教二位,我试了一下把屏线拔掉,在白屏状态下没有亮线,那是为什么呢?

网友:
换屏吧,找三星PK  啊

网友:
是屏坏了,你拔线屏屏都没供电了

网友:
你要是修好了,也给我说说,我几里还有几个和你的那个一样的问题

网友:
亮线就是屏的问题了..这个修的好.

网友:
屏的事,上次我把自己的本本屏生气的时候拍了一下重的,出来一条这样的线了

网友:
修亮线  要用到机器的..把旧的COF拆下来..重新压一个好的上去..没机器没法搞.有了机器还得要相关的配材..

网友:
屏故障,有的是一个宽条,比这个还严重,还没见过修屏的呀,有机会也学学

网友:
谢谢大家啦,这回又学习了。

网友:
是屏坏了,,,,

网友:
换新的吧

网友:
绝对是屏坏了 不要再纠结了

网友:
屏坏了,可以去压屏,不过麻烦,没必要

网友:
屏问题 做个监控的显示器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