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主板G31MXP主板

楼主(2012-11-08):
富士康主板G31MXP主板两片,一个是不跑码,一个是到LOGO画面重启,论坛上说到BIOS里把网卡关掉,但我这个都进步去,最后,两片板子都是换南桥好的!!!!!!

网友:
楼主有没有先加焊呢?有的可能是虚焊了。先加焊了,我觉得不好再更换比较节省时间

网友:
我也觉得先加焊,不行重植,然后再换桥,说不定加焊就好了,省了不少事

网友:
不少富士康主板是BIOS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先加焊再考虑换桥。

网友:
G31的主板,基本全部采用82801GB的南桥,但是这款南桥总坏,我修了太多G31,只要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我就换南桥,换了就好,以后大家看到82801GB的桥要注意下

网友:
南桥温度比较高,容易虚焊坏的比较多

网友:
BGA加焊又快,又省事

网友:
主板不同于  笔记本 加涵一点用没得

网友:
修好了就行,成本高低,速度快慢而已,跟客户多要钱就好

网友:
换桥要收多少钱呀,应该先加焊下,不行在换了。

网友:
经验是不断累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