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自动关机

楼主(2012-11-08):
AOC913FW液晶显示器自动关机,再按屏开机按钮还能开机,再开机后能坚持的时间更长。不知从何下手,请高手指点

网友:
换高压板试试吧

网友A:
如果是自动关机,在屏幕黑屏时指示灯也应该同步熄灭。如果是这样,你可以拆机,开机后拔掉按键板,观察是否还会自动关机。如果不会,更换所有按键。如果仍然自动关机,则不接灯管,再开机,观察。如果不再自动关机,则检查灯管是否有打火现象。或者是电源带负载能力差。

分析的精辟啊,大致思路一目了然!高手来着

网友:
自己关机后,电源灯还亮吗,如果亮是高压板故障,如果不亮,查看电源板电容容量,和驱动板的主芯片有无虚焊,或者程序

网友:
分析的真透彻,不愧是高手!!

网友:
学习了高手的帖子。不过这个样子应该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还没有拆开 拆开了 故障出现的时候 测下电压正常不

网友:
34楼分析的都很透彻  高手!

网友:
又学到一招,这边的高手分析得都很透彻,很适合我们菜鸟级的学习,谢谢!

网友:
3楼分析的真好,按照你的方法换掉开关按钮再试2个小时没有关机交工了。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自动关机,在屏幕黑屏时指示灯也应该同步熄灭。如果是这样,你可以拆机,开机后拔掉按键板,观察是否 ...

这处理思路比较完整,严谨。。。

网友:
又学到一招,高手分析得都很透彻,很适合我们菜鸟级的学习

网友:
自动关机的检修步骤也太多了。比如电源部分还有按键漏电也有可能。但我认为显示器会自动关机可能还是电源占多数。

网友:
各位分析的都全了。我看来只能过来打酱油了。

网友(2014-05-12):
aoc913fw111

网友:
你先拆开看看有没有电容鼓包如果没有你就查电源板或换一个电源板试试吧

网友:
学习了,三楼分析得太好

网友(2015-09-24):
我也遇到此问题,程序刷过了,开关换过了,还是不行,有遇到过个吗

网友:
高压驱动坏了!

网友:
开关键的问题

网友:
修过一台E2220,是驱动板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