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碰到2片无CPU供电的板,有兴趣的戳进来看看

楼主(2012-11-08):
     2块板子 都是没CPU供电   而且都是RT8802A+RT9605  的组合  量了他们的EN 和VID和供电 都有   主芯片PWM也有输出    然后 想着可能是芯片 坏了  从料板上拆了一对 下来  重新换上   还是不出供电  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了  所以 各位大师们看看   指点下。。

网友:
反馈电路,自举电路,还有电容都能造成误CPU供电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有没有瞬间波形,判断是后级还是前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有没有瞬间波形,判断是后级还是前级

哪的前级 后级

网友B:
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不啊,供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不啊,供电呢

EN有1.2V   PWM有3点多V 输出  VID组合也有   VDD5V也有     驱动芯片 PVCC  BOTT都有 就是没输出

网友:
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8802有PWM就查9605,工作条件,应该不难,能行的

网友C:
这个芯片·要DVD12脚跟13脚要有1V才工作的·

网友D:
cpu有供电 正常 我认为把bios吹下,重新刷下bios,

水淹大地
灌水也不是这样子灌的

gzw19910317 -10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要DVD12脚跟13脚要有1V才工作的·

我去测测    看  现在在修另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有供电 正常 我认为把bios吹下,重新刷下bios,

8L 就是你的下场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小白白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网友:
会不会连接G极的保险电阻坏了呀!

网友E:
LZ的板子看着像是硬盘录象机的主板

网友:
上下MOS管查了没楼主?

网友:
没呢, 被客户拿走了  这边量大  一块主板不会修这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的板子看着像是硬盘录象机的主板

不是   是一块 铭瑄的主板 还有前几天修的一块是梅捷的

网友:
不知道咋修 还没到这高度呢

网友:
我也有一个是复位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