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阿尔法变频器5000过流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2-11-08):
客户送修一台阿尔法5000/4KW变频器,故障现象为变频器运行时报“OC1”(加速中运行过电流)。接手该机后,上电查看故障历史,发现故障时变频器输出电流为17.8A,已远远超出变频器的额定电流(9A)。这说明变频器电流检测部分确实有问题。如果变频器输出不接电机运行,输出电流显示为0,此时变频器并不出现故障,正常。然后,将变频器输出接入一台2.2KW的电机空载进行测试,此时变频器显示的输出电流为5.2A,明显偏大,正常应该为2.6A左右。经过反复测量和试验,查出故障根源为主控板上的
贴片电阻R120、R121阻值变大所致,更换后故障解决。注意:图中所标电压值为静态时测量值。当图中U1-56或U1-60电压变低时,即使变频器输出不接电机,运行后,变频器操作面板也会有一定的输出电流显示。原理图为作者所绘制,见附件。

网友:
楼主好厉害。贴片电阻连接了电容后最难测。不知道是拆开还是不拆开好!

网友:
很想知道楼主用什么万用表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了。我也正在学习维修变频器呢

网友A:
楼主的电路图是截取的吧!建议楼主上传完整的电路图。另外请教:变频器的输出电流用什么表测试比较准确?

网友(2012-12-08):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电路图是截取的吧!建议楼主上传完整的电路图。另外请教:变频器的输出电流用什么表测试比较准确?

变频器自带有输出电流检测电路,要测量实际电流应该嵌型表就够用了

956大师说得对 最好是福禄克的钳流表
956大师说得对 最好是福禄克的钳流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