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a死机问题

楼主(2012-11-08):
机型;g450a  t6600  2g  320  英伟达独显
故障描述;用电池不亮机,单用电源能亮机,电源与电池一起用时亮时不亮;进系统一会儿死机,鲁大师检测温度正常,进系统任何程序不运行都死机;死机后再开机偶尔点不亮,偶尔没到滚动条就黑屏;刷过bios,搞过显卡,均无效,无思路了,求助
怀疑南桥或北桥问题   没敢动   到坛子上问下   有没有修到类似的机器啊

网友:
显卡驱动不对也是造成这个故障,建议从官方网站先下载显卡驱动,从安装模式装下看下,先软后硬

网友:
换新显卡不行在动北桥

网友:
这种还没遇到过,修好了说一下!

网友:
感觉像保护隔离那块。。建议查一下

网友:
查查热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 我也遇到一台,故障一样!准备换南桥看看